健康
关于PLC接线

楼主(2022-06-12):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我PLC接线之后,线号怎么标注。比如进线X0(传感器),我线号写哪个?有什么技巧么

网友A:
写汉字最好

网友B:
你的设计图纸上是啥就标啥

网友C:
做设备就是IO点多,其实用IO点的码管X,Y最合适了,对查线或者查程序最直观,X0直接去PLC的输入点X0找,还不需要图纸。那些用101,310什么一串数字的都是软件自动编号的,对于设计人员是简单,一键自动编号,但是到了维修就难了,没有图纸就要跟着线跑才知道这个线去了哪里。

网友D:
不嫌麻烦就编为:X00上限 限麻烦就只用X00
太长呢,号码管太长不好打,要不字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