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输出的脉冲信号是集电极的,驱动器需要差分信号怎么给?

楼主(2022-06-12):
直线电机的驱动器控制,需要差分信号,但FX5U80MT输出的脉冲是集电极的,FX5U需要配什么模块才能直接输出差分信号,或用差分转换模块可以控制驱动器吗?

网友A:
有这种转换模块的

网友B:
淘宝上3~50块搞定

网友C:
需要加 FX5-20PG-D
价格比较贵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11.7dc9582cW0CFx9&id=598548534182&ns=1&abbucket=14#
一堆一堆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说实话,淘宝有很多集电极转差分信号的模块,但是不建议,不知道有没丢脉冲的情况,靠谱还是加三菱自己的FX5-20PG-D。

网友F:
买一个集电极转差分的很便宜,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