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L60DA4模块写入数字量无模拟量输出

楼主(2022-06-13):
设置如下

网友A:
对应的输出要ON
下载积分:+2(一眼望秋水) 真诚感谢!

楼主:
太感谢了,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因为之前是用的FX5U的PLC只需要将智能模块组态进去然后选择说明书中配置的通道号即可实现模块的读写无需另外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