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PLC报ERROR

楼主(2022-06-14):
在用的3U PLC,成熟的程序,用五年左右了。今天PLC报错REEOR,没有输出了,而且无法和电脑通讯(正常时可以)进行诊断。请教老师,如何处理啊?急,整套设备瘫痪了

网友A:
主板損壞了把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给装了小程序(定时断开)禁止所有输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装了小程序(定时断开)禁止所有输出了吧
不会有这种情况的,自用设备,而且只有我可以动程序

网友C:
遇事不要慌,点支烟,发个朋友圈。我PLC都报ERROR了,设备都停了,我着急了么?
这心态我服!
置换一个PLC,先满足生产,再研究。

网友D:
看看电池是不是没有电了了,电池电压过低,程序掉电损坏了,需要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E:
复议5楼。看是不是电池没电丢程序了,换个PLC重新下载程序吧。

网友F:
已经没法和PLC通讯,换CPU模块,或者整机。
公司100多台3U,每年都要换2,3台。

网友G:
这个是在电池没电的状况下,你又刚好停电,里面程序没有了,你有程序的话重新灌一次就好了,没有就重新写程序吧

网友H:
电池没电指示灯会提示!!!!应该是PLC回娘家了!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I:
去年。一台烤箱的FX2N电池没有电了。电池报警。导致无法与触摸屏通信。
有问题直接连接电脑看看PLC的错误信息不就得了。
搞松下的PLC,尤其多错误。分母为0立马挂逼。关电重启。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