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4):
TOF_1(IN:= M0 ,PT:= T#20S ,Q=> M100 ,ET=> D_01 );

在M0:Off   M100:ON中,如果要取消M100的输出

如何才是正确做法

网友A:
没看明白你得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得要求

1.在M0从 ON->Off
2.M100须经过20S才会ON->Off
3.如果中途有紧急状况.在10S就要将M100->Off

因为要移植
RST   TON_1.Q在欧姆龙西门子是不被接受的

网友A:
Q是只读,不能直接复位,我这样试了一下 可以复位掉,不知道能不能满足

网友B:
取消不了,但是可以自己写个带复位的TOF函数块;
或者用TON加外部逻辑也可实现断电延时功能

网友A:
我测试的1200可以的

楼主:
三菱可以RST .Q
OMRON不可以

网友C(2022-08-27):
resttimer
Hello,你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