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4):
使用PLC为5U,现在有RS2指令与流量计进行485通讯,流量计的数据类型:Float 型。例如设置流量值为的 50.0 时,数据格式为:0x0 0x0 0x48 0x42。这是流量说明书上的。
请问,5U程序有什么指令可以把50.0转换成0x0 0x0 0x48 0x42 ?用什么指令可以得到42480000这个值?
读取数值为42480000这个值,用什么指令可以显示出50.0?

网友A:
你看下,显示格式记得调整为16进制,默认50.0十六进制显示的时候就是H42480000
谢谢,可以了
  • 下载积分:+5(dyysam513)

网友B:
    引用楼主dyysam513于2022-06-14 15:30发表的 请教5U浮点数转换成16进制数值。 :
    使用PLC为5U,现在有RS2指令与流量计进行485通讯,流量计的数据类型:Float 型。例如设置流量值为的 50.0 时,数据格式为:0x0 0x0 0x48 0x42。这是流量说明书上的。
    请问,5U程序有什么指令可以把50.0转换成0x0 0x0 0x48 0x42 ?用什么指令可以得到42480000这个值?
    读取数值为42480000这个值,用什么指令可以显示出50.0?

    [attachment=268850]

    应该是把收到的字节数据拼装为32位的数据吧
    对,变成32位,在换成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