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4):
各位师父,想请教一下,FX3G控制两轴同时移动如何斜线确保是线条直的?
例如画一个三角形,有样例吗?

网友A:
FX3G根本就不支持插补,网上有大神用PLSV(好像又是PLSY)指令写出插补教程序的,但是个人感觉意义不大。不如用第三方专门的运动控制器。

专业外协

网友B:
兄弟用FX5U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用FX5U啦

FX5U可以插补?

网友D:
不想换PLC的话,可以自己计算,直线插补的原理很简单。指定Y轴作为X轴的插补轴,那么一切计算以X轴的速度为指定。
假设X轴移动距离位A,Y轴移动距离位B,指定X的速度是C,那么计算Y轴的定位速度D=B /(A/C),公式的意思就是指定了X轴的速度,那么可以计算出X轴到目的地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也是Y轴到目的的时间,用Y的距离除以这个时间就是差补轴Y轴的速度,计算出来Y轴的速度同时定位就行。
  • 下载积分:+5(崇庆阳光) 热心助人!

网友E:
    5U本体脉冲轴可以直线插补,够用了

引用 网友C:

    FX5U可以插补?

网友F:
    FX3G系列不支持扩展定位控制,改用FX3U + FX3U-20SSC-H   或 FX2N-20G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想换PLC的话,可以自己计算,直线插补的原理很简单。指定Y轴作为X轴的插补轴,那么一切计算以X轴的速度为指定。
    假设X轴移动距离位A,Y轴移动距离位B,指定X的速度是C,那么计算Y轴的定位速度D=B /(A/C),公式的意思就是指定了X轴的速度,那么可以计算出X轴到目的地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也是Y轴到目的的时间,用Y的距离除以这个时间就是差补轴Y轴的速度,计算出来Y轴的速度同时定位就行。

    谢谢你!有相关的案例程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X5U可以插补?

    為什不行

网友G:
    逐点插补

网友H:
    支持直线插补的PLC多得很  汇川台达信捷 都易上手

网友I:
    可以硬算出来。   已X轴Y轴到指定点的时间一样为基础,路程不同,可以通过计算出不同的运行速度,达到时间一致 。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B:
X軸速度=補正速度*X軸移動量/全部移動量
Y軸速度=補正速度*Y軸移動量/全部移動量
全部移動量=SQRT  X軸移動量平方+ Y軸移動量平方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硬算出来。   已X轴Y轴到指定点的时间一样为基础,路程不同,可以通过计算出不同的运行速度,达到时间一致 。

    有案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逐点插补

    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