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FX3U通讯口地址请教

楼主(2022-06-15):
三菱FX3U通讯口地址请教
M区的通讯口地址,目前网上能找到的都是M0~M1023的,其规则是
adress=0100H+X/8
但实际上FX系列的还有M1024~M3071共2048个中间继电器的,请问他们的通讯口地址的换算关系是怎样的?
请老师指点

网友A:
你这个不叫3U,叫1N,2N的地址,3U的不是这样的格式,只是是能兼容使用而已。
Hi!大家好,我叫KGD235143,100%中国制造,规格173cm,质量65kg。采用人工智能,各部分零件齐全,软硬件运转稳定,经三十多年的运行,属质量信得过产品。从事单片机、PLC、上位机APP自动远程控制等开发,除了人长点帅点以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缺点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