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U通讯CRC码问题请教

楼主(2022-06-15):
用串口通讯助手进行通讯是能通讯上的,用PLC通讯不上,检测是PLC的CRC效验码跟通讯助手的不一致,请大家帮忙看看。
这是通讯助手,发过去有反馈代表通讯正常。
下面的PLC的程序
发过去的数值是
后面的CRC效验码同通讯助手的不一致,导致通讯不上。
这是说明书
也把浮点数改成了16进制的数

楼主:
可以了 CRC的K10写错了

网友A:
RS2只支持16位发送和接收,也就是计算CRC后,合并高低位再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