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海风

楼主(2022-06-15):
要做5个轴的运动,用3GA的PLC做,
想加一个运动模块,但是没有做过.
请教:
一: 3GA自带3个轴,如果要增加两个轴,用什么型号的模块?
二: 增加模块后,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
三: 3GA-40MT增加模块后,程序如DDRVA,是给Y几做脉冲点的.是顺着后面的Y点排下去的吗?

如果用一个屏带两个FX-3GA-40MT,这样的操作呢.
我想用TK6103IP 带两个PLC做算了.听说可以用485设置为1机和2机的操作.
优伤的菊花

网友A:
按三菱样本和选型软件,FX3GA是不可以加定位模块的。
但根据实际情况,加1个FX3U-1PG是可以的,不设置参数,梯形图要用TO FROM的形式写上十几行,比DDRVA麻烦很多
综合考虑,还是用FX5U 省事些。FX5U本体和用FX5-16ET/ES-H扩展的轴都可以用DDRVA指定。

网友B:
要做5个轴的运动,用3GA的PLC做,玩死人~~
用3U來括還可~~他可用1PG 10GM 20GM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做5个轴的运动,用3GA的PLC做,玩死人~~
用3U來括還可~~他可用1PG 10GM 20GM

老哥问个问题,3U的1PG模块的JOG速度,在运行过程中不能改吗,还是需要设置什么参数之后才能改。我是改D200的参数送到G7去改的速度,能送进去,但是必须重启PLC才生效

网友C:
老哥问个问题,3U的1PG模块的JOG速度,在运行过程中不能改吗,还是需要设置什么参数之后才能改。我是改D200的参数送到G7去改的速度,能送进去,但是必须重启PLC才生效
引用 网友A:
按三菱样本和选型软件,FX3GA是不可以加定位模块的。
但根据实际情况,加1个FX3U-1PG是可以的,不设置参数,梯形图要用TO FROM的形式写上十几行,比DDRVA麻烦很多
综合考虑,还是用FX5U 省事些。FX5U本体和用FX5-16ET/ES-H扩展的轴都可以用DDRVA指定。

网友D:
还是5U涨价搞的事 不涨价感觉5U确实是无敌的存在

网友E:
国产 本体带个5轴 8轴都不是事
梯形图编程和三菱一样操作

网友F:
5U不涨价能把3U打死
浪子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产 本体带个5轴 8轴都不是事
梯形图编程和三菱一样操作

推荐几个品牌或型号看看...
我只玩过三菱的.其它没玩过.
优伤的菊花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推荐几个品牌或型号看看...
我只玩过三菱的.其它没玩过.

汇川H3U H3S系列 5轴200k高速脉冲输出  还能扩展4轴高速输出定位模块4块(单个PLC理论上脉冲轴可以到21轴)    本体还自带以太网口

信捷XDM  XD5 有10轴高速100K输出机型
浪子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汇川H3U H3S系列 5轴200k高速脉冲输出  还能扩展4轴高速输出定位模块4块(单个PLC理论上脉冲轴可以到21轴)    本体还自带以太网口

信捷XDM  XD5 有10轴高速100K输出机型

我看信捷XD5不错.
优伤的菊花

网友G:
用松下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松下挺好的
松下没有用过,编程不会用.
优伤的菊花

网友H:
FX3GA可以使用1PG,亲自测试的

网友I:
松下、汇川、信捷都可以
浪子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H:
FX3GA可以使用1PG,亲自测试的
这样写好麻烦哦, 我估计会用信捷XD5系,直接DDRVA写
优伤的菊花
各位大神:请教一些FX-3GA,加定位模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