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做成傻瓜式!这些个参数如何设置最好最合适?

楼主(2022-06-15):
为了避免操作工只为数量不为质量随便乱设速度,故此想做成傻瓜式,即:输入长度距离,速度自行设置,无需人为干涉。前提必须要保证精度的情况下,这个加速段、恒速段、减速段的比如如何自行计算设置才合适?

网友A:
个人觉得加减速时间不变,只改变进给速度。
如果长度与速度成比例,那么设置最短和最长距离;最快和最慢速度4个参数,就可以算出任何长度的对应速度。
如果长度与速度不成比例,那需要把长度划分成若干区间,再找个优秀操作工测试各区间理想的速度值并定义。
因为操作工能力差异,这样傻瓜式设定还是有很多弊端。
下载积分:+5(客官小店有请) 真诚感谢!

网友B:
把时间限定就好了,速度不过是位置对时间的一阶导数
下载积分:+5(客官小店有请) 真诚感谢!

网友C:
不要给傻瓜做填空题,给做选择题就行,
比如,低速,中速,高速
20%速度,50%速度,100%速度
最高速度限死,随便选
下载积分:+5(客官小店有请) 真诚感谢!

楼主:
想来想去还是做成傻瓜式为好!根据精度自己选择速度,这年头的工人个个多是那么的懒,多不愿意为这点事操心.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