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语言考试求助,求大神帮帮忙。

楼主(2022-06-15):
(简答题) 阅读下面源程序段:(每格2分,共8分)
AND AL, 0FH
CMP AL, 09H
JBE DONE
ADD AL, 06H
AND AL, 0FH
DONE:HLT
完成:①若执行本段程序之前,AL=0DH,AH=01H,则执行本段程序之后,AL= ________,AH= _________。
②若执行本段程序之前,AL=09H,AH=03H,则执行本段程序之后AL=__________,AH=_____________ 。

楼主:
(论述题) 硬件连接如图1所示,回答下列问题:
(1)1# 6264芯片的地址范围是_______________ 。(2分)
(2)2# 6264芯片的地址范围是 _______________ 。(2分)
(3)图中属于全部译码方式还是部分译码方式?是否存在地址重叠?(2分)
(4)图中存储器系统的总容量是多少?(2分)
(5)编写程序段把1# 6264芯片的最前100个字节单元均置成FFH。(12分)

网友A:
这应该都还给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