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优先级问题?

楼主(2022-06-16):
欧姆龙NJ系列程序优先级分类怎么分的?
主程序与中断程序那个优先级高?
都有哪些优先级任务?
有没有知道的,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任务设置里面可以看到有那些优先级,优先级数字越小,优先级越高。主固定周期任务是优先级最高的,事件任务次之
谢谢,我还想问一下,博途的中断程序也就是ob启动事件为最高,欧姆龙对应里面有吗?

网友A:
好像是没有中断功能的
真诚感谢!

网友B(2022-08-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