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MT91模块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22-06-16):
哪位大神用过QJ71MT91模块与变频器走MODBUSTCP通讯???求指教,最好发份程序借鉴一下

网友A:
七八年前用过一次,不用写程序,模块设置好链接地址直接读出就行
真诚感谢!有样例程序吗

楼主:
有样例程序吗??

网友B:
第三方模块,也不用编程的:
详细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4242478

网友C:
自动通信参数里设置好通信站号以及MODBUS地址,读取还是写入,CH2设置两个D值。一个读取一个写入

楼主:
这是MODBUS TCP

楼主(2022-11-04):
大神呢??不用写程序直接读取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