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6):
感觉要完了,领导让弄昆仑通态触摸屏和松下MK500变频器的通讯,2天了还没弄好,感觉要嗝屁了。有没有大佬了解过这款变频器的,或者昆仑通态MODbus详细设置的,帮帮我

网友A:
简直不要太容易哦

楼主:
哈哈哈,大佬,有接触过MK500吗,现在通讯状态显示正常了,就是频率好像写不进去,大佬能不能叫一下
引用 网友A:
简直不要太容易哦

网友B:
楼主想请教大神,变频器通信协议和设置发上来,无图无真相,叫别人怎么帮你

楼主:
昨天解决啦,以后注意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请教大神,变频器通信协议和设置发上来,无图无真相,叫别人怎么帮你

楼主:
还是回复一下后续,第一次自己调变频器,都不知道找地址的,所以前面都是瞎弄,找到地址,然后设置一下通用参数,就可以搞定啦

网友C:
松下变频器K237 K250 K301 K302这几个地址比较常用
mk500 的读写是K4362和K8450,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