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7):
之前的旧工程 ,旧电脑,用于MX 和QJ71C24N做通信,没有问题,
现在旧电脑坏了,更换一台台式机,还装MX Component 4.16S,通信线还是原来的,程序也是原来的,
建 立MX通信后,测试不成功,但是打开GX WORKS2后,直接监控可以,然后再次测试MX 又测试成功了,但是关掉GX后,测试MX又不能成功,
换了个MX 5.0版本还是同样的问题,好奇怪,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难道和系统有关吗,(都是win10,原来是英文版,现在是中文版而已)今天准备用笔记本试试。

因为电脑和PLC通信需要使用力控,所以如果这样每次现要把GX打开来,力控才能正常连接。
电镀设备自动化

楼主:
用笔记本试过,也是同样的情况呢
电镀设备自动化

楼主:
不打开GX 监控,MX 测试就不能成功,打开GX就可以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A:
就进Plc程序看串口参数,电脑串口参数也确认下

网友B(2024-03-06):
明显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C:
有可能采用的是标签通讯,标签通讯文件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