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7):
工控机损坏了,更换了一台,将工程文件复制到另外一台,
重装了系统和WINNCC RUNTIME,现在可以运行组态画面,连接不上PLC,新工控机的IP已经按旧机设置,哪里还需要设置?谢谢!

网友A:
PG/PC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PG/PC

    不熟悉西门子的
    只有RUNTIME的项目文件,RUNTIME需要设置吗?

网友B:
    控制面板里面设置一下 PG PC,电脑使用的网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面板里面设置一下 PG PC,电脑使用的网卡就行了。

    在 PG PC选择对应网卡就可以了
    谢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