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求大神解答,1500与smart200的区别?

楼主(2022-06-17):
求大神解答,1500与smart200的区别?别百度,太笼统我会1500,但没接触过smart200

网友A:
1500代表西门子高端机型,SMART200是西门子的低端机型,为了应对别的品牌低端系列的更新,更新S7-200系列的推出的。
两者软件都不一样。两者性能,功能,价格都相差很大。

网友B:
不在一条线上

网友C:
你是不是会了个假的150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会了个假的1500?

网友E:
价格区别大大的。

网友F:
1500vs200

网友G:
一个是老鹰!一个是蚊子!虽然都会飞差别大了

网友H:
1500代表西门子高端机型,SMART200是西门子的低端机型,价格不一样,功能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