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7):
请问各位大神,雷赛DM542 V3.0步进驱动器,NPN接法要串接电阻吗?如果需要,那么接多大的?

网友A:
前几天问过代理,说V2.0以上不用串2K电阻!不过我用的是雷赛CL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问过代理,说V2.0以上不用串2K电阻!不过我用的是雷赛CL系列!

好的,谢谢

网友B:
说明书好像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好像有

看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