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windows11下S7-200编程软件F1帮助问题
jbcswj

楼主(2022-06-18):
之前发过,在WIN10下能正常使用,WIN11下依然照常使用
描述:microwin step7在WIN11下可用帮助程序
jbcswj

楼主:
WIN11下通讯端口设置可能不正常导致无法通讯,需要运行一条指令:
关闭所有西门子软件,右键开始菜单->运行windows终端(管理员),输入:
"%CommonProgramFiles%\Siemens\Automation\Simatic OAM\bin\s7epaImp64x.exe" -up
回车后如果长时间没反应,重启电脑,然后再重新运行。
每次开机错误直接终止或忽略即可。
以上关于帮助和通讯都解决了。
解决windows11下S7-200编程软件F1帮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