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三菱屏连接的问题

楼主(2022-06-20):
电脑与触屏直接连接,不知道IP,进不了菜单设定,使用GT的GOT设置一览表中的自动获得选项,但还是搜不到啊,我是网线直连的,啥问题啊?

网友A:
这个应该说明一下屏的具体型号吧?不是所有的三菱屏都一样吧?

网友B:
威纶通的开机右上角显示IP地址,三菱的自行测试

楼主:
已解决,忘了改本机I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