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0):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接了一个二手擦屁股的恒压供水活:变频器到了压力不停泵。设置了几个参数后,可以正常运行了,就是管道压力波动大,开一处阀门,那远传压力表就像得了癫痫似的,抖的厉害。我说工艺配置有问题,没有缓冲罐(泵的出口处确实没有),靠调试电气参数解决不了。对方三位趁农闲进城务工的老乡不相信,说我骗他们。请问师傅:我说的对么?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我觉得说的不对,但是我又没有理由反驳。
我厂里装有几套恒压供水全部没有缓冲罐,压力都很稳定。
自学

网友B:
加大压力反馈信号滤波时间

网友C:
变频器型号

网友D:
继续调节变频器参数

网友E:
换个好的远传压力表试试!

网友F:
不排除压力取样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说的不对,但是我又没有理由反驳。
我厂里装有几套恒压供水全部没有缓冲罐,压力都很稳定。

可以确定的说:压力波动和电气参数无关,恒压供水也不应该有大的压力波动,相当于让让电气去解决工艺问题,对么?灵魂四问:压力表安装位置合适么?管径合适么?水泵扬程合适么?为什么不装缓冲罐呢?所以二手活就是个大坑,莫入坑

Wang123456

网友G:
(三位趁农闲进城务工的老乡)????? 大神,你是不是太自负了?你怎么证明你比他们高?你确定PID设置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位趁农闲进城务工的老乡)????? 大神,你是不是太自负了?你怎么证明你比他们高?你确定PID设置合适吗?

楼上兄弟,那他们可以的话,还找我干嘛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而已,我二手活绝对不接

Wang123456

网友G:
在恒压控制中没有缓冲罐很多,我做过几十套肯定有,同样很稳。向上数三代,绝大不分是农民吧,没必要看不起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也必定有自己的短处。为什么不想想,既然是二手的,前面人家为什么可以做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恒压控制中没有缓冲罐很多,我做过几十套肯定有,同样很稳。向上数三代,绝大不分是农民吧,没必要看不起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也必定有自己的短处。为什么不想想,既然是二手的,前面人家为什么可以做到的呢?

确定他前面肯定不可以使用,一个烂尾的项目。请教:管道压力波动和变频器电气参数有关系么?

网友G:
确定他前面肯定不可以使用,一个烂尾的项目。请教:管道压力波动和变频器电气参数有关系么?
我10几KW做过,几台100多KW,10000V500KW也做过,不可能做什么缓冲罐。如果PID设置的够好,滤波做的够好,波动范围基本可以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确定他前面肯定不可以使用,一个烂尾的项目。请教:管道压力波动和变频器电气参数有关系么?
我10几KW做过,几台100多KW,10000V500KW也做过,不可能做什么缓冲罐。如果PID设置的够好,滤波做的够好,波动范围基本可以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

合计有六个阀门,打开其中一个,就掉压到下限,就得启泵啊。

网友H:
压力表采样位置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压力表采样位置很重要,

好的,多谢指导

网友I:
看了评论,向各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