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E请教一下

楼主(2022-06-21):
麻烦问一下大家:CX软件“设置”里面,FINS节点号是上面意思

网友A:
一般不做设置,在一些通讯中会用到,设置为IP地址的最后一位

网友B:
可以理解为站号,网口通讯时使用,就像一楼讲的那样,一般设置为PLC IP地址的最后一个段号,方便好记。例如:PLC IP设置为192.168.1.66, 节点号可设置为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