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1):
各位同行有没有碰到过,无线路由器连接三菱以太网一会就掉线,根本没法在线监控,上下载,我用的无线路由器是千兆的,5U,Q系列都一样,Q系列用有线都会掉线,只能用USB,但是做tcp套接字又没问题,请问是不是我设置问题呢
CPU参数以太网参数那里,默认网关设置和不设置都一样效果,就是奇怪为什么有线就不会掉线,我就在机台旁边信号最好的时候一会就掉线
但是在线模拟也是完全没问题
用松下和西门子的以太网是真的好用,只要网络稳定,绝不会掉线,三菱这个真是搞不明白

网友A:
有干扰或带宽不够。

网友B:
把DHCP关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干扰或带宽不够。

触摸屏在线模拟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DHCP关了试试

  路由器的DHCP?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触摸屏在线模拟是没问题

屏断线会重连,PLC编程软件不会重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断线会重连,PLC编程软件不会重连。

不会,只会报连接中断,检查通讯电缆等待一大堆

楼主:
难道没人用无线的?公司给的电脑不带网口,需要USB转网口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没人用无线的?公司给的电脑不带网口,需要USB转网口才行

我正在用的就是无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用的就是无线连接。

请问你是怎么做到不掉线的呢,需要哪些设置呢?

网友C:
方法不对,无线连接正确步骤-》 简易连接目标设置-》其他连接方法-》CPU模块-》经由集线器连接-》搜索-》选择IP确认无误-》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不对,无线连接正确步骤-》 简易连接目标设置-》其他连接方法-》CPU模块-》经由集线器连接-》搜索-》选择IP确认无误-》确定

原来是这样啊,这个看起来和q系列连接有点像了,我是这样的:在线-当前连接目标,选择适配器-通讯测试-已连接到CPU-确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方法不对,无线连接正确步骤-》 简易连接目标设置-》其他连接方法-》CPU模块-》经由集线器连接-》搜索-》选择IP确认无误-》确定

有线和无线都是这样设置的啊

本地的PLC,搜索和直接填写IP地址都行;
远程PLC只能直接填写IP地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线和无线都是这样设置的啊

本地的PLC,搜索和直接填写IP地址都行;
远程PLC只能直接填写IP地址的。

我的表达有误,应当是经过集线器(路由器/交换机)的都是这么设置,只有本体以太网接口与Pc端接口点对点直连才可以使用直接连接选项

网友C: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使用无线进行下载后需要重启PLC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表达有误,应当是经过集线器(路由器/交换机)的都是这么设置,只有本体以太网接口与Pc端接口点对点直连才可以使用直接连接选项

在PC连接的网络中,只有一台PLC,同网段还是不同网段都可以使用直接连接方式通讯。

网友D:
信号过滤
以中华智能制造崛起而奋斗不息,以中华千年文化崛起而止于至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号过滤

怎么过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表达有误,应当是经过集线器(路由器/交换机)的都是这么设置,只有本体以太网接口与Pc端接口点对点直连才可以使用直接连接选项

照你说的,真的稳定不掉线了,但是Q系列CPU还是一样连不了

网友E(2024-03-02):
刚遇到这个问题,USB连接没问题,网线直连或无线连接一会就掉线

网友E:
解决了吗,刚遇到这个问题,USB连接没问题,网线直连或无线连接一会就掉线

网友F:
我Q用无线的很稳定啊,除非信号不好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吗,刚遇到这个问题,USB连接没问题,网线直连或无线连接一会就掉线

现在很好了,一天都不会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表达有误,应当是经过集线器(路由器/交换机)的都是这么设置,只有本体以太网接口与Pc端接口点对点直连才可以使用直接连接选项

好了,现在一直都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