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1):
在做的新项目,需要控制15轴的伺服,伺服电机用国产(上个项目的剩余),主控制计划用三菱。请教师傅:综合成本考虑,该如何进行系统优化配置。

工控肥仔

网友A:
是什么伺服?能走总线还是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伺服?能走总线还是脉冲?
广州以赛开头的品牌(不能说名字,广告嫌疑), 总线支持:CANOPEN,RS485,ETHERCAT
            也支持脉冲

网友B:
主机加16ET/E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机加16ET/ES-H

好的,园长。我看下

网友C:
超过10个的伺服得建议走ETHERCAT,canopen好像用超过10个就有干扰了

网友D:
支持EtherCAT了,驱动器还能支持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过10个的伺服得建议走ETHERCAT,canopen好像用超过10个就有干扰了

请帮忙推荐PLC用哪个品牌的呢?三菱不支持ETHERCAT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帮忙推荐PLC用哪个品牌的呢?三菱不支持ETHERCAT啊

汇川 H5U    有8轴 16轴 32轴 3个版本

三菱有cc-link

网友F:
直接汇川  5u16轴就可以
plc

网友G:
汇川  省钱 H3U canopen
        加点钱 H5U  CAT
       再加点  AM403 C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