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1):
如果所示,编译没有出错,就是无法拖动FB出来使用。求大佬们解答疑惑,谢谢
附件: 结构体.rar (389 K) 下载次数:42

网友A:
简单工程不支持结构体输出,需要在结构体工程中实现,可以用FC输出结构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工程不支持结构体输出,需要在结构体工程中实现,可以用FC输出结构体!

梯形图标签形式真的无法实现这个吗?大佬请教一下呢

网友B:
FB的输入输出引脚分别需至少定义一个,没有输入输出引脚FB拖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FB的输入输出引脚分别需至少定义一个,没有输入输出引脚FB拖不出来

这个有的啦,int和out

网友C:
结构化梯形图才可以使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