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咨询电话是哪个

楼主(2022-06-22):
如题,是哪个,打了好几个都不对,郁闷
工控人加油

网友A:
如果是技术问题,400-821-3030 然后FA工控产品按1,接着变频器按4
好的,我打通了,谢谢站长

楼主:
问个问题,FR-840-00250-2-60,配漏保的化,漏保电流是30MA会不会跳
工控人加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个问题,FR-840-00250-2-60,配漏保的化,漏保电流是30MA会不会跳
变频器一般不提倡配漏保,但我也配过两次。也没有事...

网友C:
我们这里安全部门要求所有设备必须按漏保,设备上都是变频器,也没见有跳闸的。变频器的功率大部分在7.5-11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