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三菱Q系列plc怎么计数sm409的脉冲

楼主(2022-06-22):
如图sm409怎么才能和sm411一样?或者怎么样产生一个0到9999序列数,越快越好

网友A:
首先你要搞清楚SM409~SM411是干什么用的,SM409是0.01s时钟,SM411是0.2s时钟,它们都是内部时钟,用它们这种对比计数毫无意义,本身它们就要经过扫描周期,所得出的结果必定受到扫描周期影响,结果也相差无几,用SM409或SM411都一样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