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2):
请教一个威纶通触摸屏的X Y曲线问题 现在这个屏幕我主要用在电缸压机上使用 现在触摸屏这一块我之前做了一个曲线图 用的是数据采样的趋势图来做的 因为压力和伺服位置一直是实时变化的 但我后来仔细想了想应该还是得用XY曲线图这样才对 因为趋势图的X轴是根据时间来变化的 我应该用X Y曲线图来显示 但是XY曲线图显示的话他是两点生成一条线我的数据又是实时变化的这样我PLC岂不是要有很多数据传送到不同的寄存器吗?还有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客户想在XY曲线图中增加网格等分 并且要同过宏指令来显示一个区间 类似与一个红色的小方块里面显示压力和位置的变化 问客户要了一份有做过的宏指令程序 但是之前没用过宏指令 所以看不懂是啥意思有人知道吗?还有就是触摸屏如果我做历史数据导出到U盘哪里有教程呢我自己再网上找了很久没找到过 有用过的朋友吗?下面附图那个压力宏指令 希望有大神帮我解答一下  有两段宏程序 第一张为单独一个 2 3两张为一段程序 还有一点烦的就是比如我设置X 和Y的总行程之后 我的X 和Y 得自己区分等分显示不同的数值 曲线也得对应上

楼主:
有可能我表述的不太清楚 我简单说明一下 就是威纶通的XY曲线图数据实时变化 不是趋势图 并且我X和Y的行程可设定 并且我触摸屏需要显示一个范围判定方框 范围判断方框数据也可设定 还有一个就是我PLC触发数据采样把历史数据传U盘生产EXCEL文件格式这种有大神做过吗 平时威纶通用的少 用也只用一些简单的 第一次遇到这种只恨书到用时方狠少

网友A:
PLC触发数据采样把历史数据传U盘生产EXCEL文件格式,这个我见过

楼主:
有用过的案例可以参考的吗 或者哪里有这种类似的教程有吗
引用 网友A:
PLC触发数据采样把历史数据传U盘生产EXCEL文件格式,这个我见过

网友B:
如图,像这样设置就行了,威纶通官网有很详细的教程视频,可以自己去下载

网友C: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D:
要求说详细点   那个格子显示压力什么意思
看起来不复杂  我可以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