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3):
请教大神三菱FX3G的PLC不支持SORT数据排序指令,怎么办?用什么办法才能对数据进行从小到大的排列?冒泡程序太复杂了,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

网友A:
有简单的方法:换个支持数据排序指令的plc

网友B:
复杂就自己抄一个出来就行啦

网友C:
同2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
小侯

网友D:
FX3G支援的指令較少
只找到SER能夠做最大、最小值檢索
先搬移到空暫存器後
以迴圈運轉,次數為比較筆數
透過找到最小值,將最小值搬移並填入K32767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269322]  [attachment=269323]
FX3G支援的指令較少
只找到SER能夠做最大、最小值檢索
先搬移到空暫存器後
以迴圈運轉,次數為比較筆數

这是一个方法,但是没法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我要做中值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