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3):
用三菱FX3U配三菱GS2107触摸屏做了一个项目,屏通过422口跟PlC连接,客户又提出新的要求,想让再另外一个工位再增加一个屏,这就要求用一机多屏的功能了,查了资料,好像只能通过屏幕的232接口两块屏互联,通信距离又不能太远,所以pass了。后来想通过网口,又不知道能否实现,所以想请教大师,能否帮忙想想办法!先表示感谢!

网友A:
印象中可以,一機多屏
多屏在操作時,是同時,還是分開
試試它的網路通訊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引用楼主guoyuanhong于2022-06-23 20:08发表的 GS2107能否通过自带的网口实现一机多屏? :
用三菱FX3U配三菱GS2107触摸屏做了一个项目,屏通过422口跟PlC连接,客户又提出新的要求,想让再另外一个工位再增加一个屏,这就要求用一机多屏的功能了,查了资料,好像只能通过屏幕的232接口两块屏互联,通信距离又不能太远,所以pass了。后来想通过网口,又不知道能否实现,所以想请教大师,能否帮忙想想办法!先表示感谢!

三菱的不知道。
威纶通的网口屏可以实现一个本地屏,多个远端屏。

网友C:
网口+交换机。已实际应用,就是有些延迟,不过在接受范围之内

网友D:
同意3楼,一机多屏GS2107可以的,通过交换机

网友E:
一机多屏的重点在于PLC是否能有多个通讯端口。

FX3U加个FX3U-ENET-ADP,可以连接大概4个触摸屏。

网友F:
网口连屏啊,GS2107一机多屏完全可以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

楼主:
我同意5楼的方案,就是成本投入稍多一些,FX3U也只能这样处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