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FX3G控制台达变频器

楼主(2022-06-25):
fx3G-485BD板MODBUS-RTU控制变频器台达变频器不能写校验码,哪个大神有例程学习一下

网友A:
3U以下都不支持crc指令,你想简单点就把几个固定的校验码保存了,通讯的时候调出来用

网友B:
自己写校验码啦。3U一下的
下载积分:+1(蒲城风信子) 梦雨天涯丫

楼主:
大师,能不能写一段例程学习一下

网友C:
你用触摸屏去做CRC效验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网友A:
楼上的方法也可以,威纶通可以写宏指令计算

网友D:
1.最好换PLC,换支持modbus通讯的,FX3G的指令太有限。
2.用触摸屏直接和变频器通讯,PLC和触摸屏之间通过元件调度触摸屏控制变频器。
下载积分:+1(ysjwcwwfn)

专业外协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了,捡了两个fx3g的plc,以为很先进,谁知道跟fx3u比起来好多指令不支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了,捡了两个fx3g的plc,以为很先进,谁知道跟fx3u比起来好多指令不支持。
没有多难,3G已经算先进,
就是移位,比较,
我发的主题有3G,ModbusRTU例程。
下载积分:+1(ysjwcwwfn) 例程详细,回答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