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5):
多个安全光栅需要通过安全继电器接入到机器人的急停输入,是将安全光栅的信号使用继电器串联后连接到安全继电器吗?

网友A:
光删一般是保护人的,阻止下一步的动作的

网友B:
串联最好,
plc

网友C:
引用楼主wo0712于2022-06-25 18:06发表的 安全光栅配合安全继电器后接入机器人 :
多个安全光栅需要通过安全继电器接入到机器人的急停输入,是将安全光栅的信号使用继电器串联后连接到安全继电器吗?

你可以这样的,输出多个继电器,串起来,我们一般用安全plc

网友D:
使用普通继电器串联再接入安全继电器的话,安全继电器就没有意义了,如果要串联要使用安全继电器串联,全部用安全继电器

浪子海风

网友E:
我觉得有PLC ,安全继电器就是多余的,只有老美那边强烈要求用.\
优伤的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