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第一次用信捷PLC,正反转都写不好

楼主(2022-06-25):
今天用XDM系列
控制两个步进电机进行反复正反转。
没想到怎么写都写不好。 有没有大佬有例程参考一下。感谢

网友A:
去看看三菱的培训手册就可以了,很多是相通的

网友B:
正反转。基本和三菱一样
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反转。基本和三菱一样
不太一样。。。

网友C:
大同小异,多调试几次就会了

网友D:
你好XC3我是这样写的,XDM没用过,可能不一样吧

网友E:
感觉和西门子越来越像了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F:
信捷我觉得通讯方面做的比较好,会自动排队,不需要像西门子三菱那样 自己去设定先后顺序

楼主:
我最后用多端速直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