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 MR-JE 40B 跳37.1問題

楼主(2022-06-26):
伺服 MR-JE 40B 6轴 其中三轴参数输入后一直跳37.1
原以为参数设定错误,但三轴正常三轴异常
找了许久发现 PD03 PD04 PD05 有设定就跳37.1 但疑惑三轴可以三轴异常 MR-JE 40B控制器生产是2020年
各位先进有碰过这问题没?? 如何处理?? 怀疑是 MR-JE 40B控制器 韧体太旧
请 各位先进帮忙解决 TKS!!

网友A:
参数读出来保存,再把没报错的写进去试试

楼主:
已重複試過多次 還是一樣

网友B:
可能是版本太旧了,但是你说是2020年驱动器那就不太应该了;可以考虑把驱动器换掉,或者把上下限近点狗接到输入模块上

网友C(2022-07-26):
校验一下所有参数!看是哪个参数设置错误导致的37.1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