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6):
国产fx2n程序读出显示不完整,如下图,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用很老的旧版本软件试试.

楼主:
FX-GP吗?FXGP的下载线用普通的SC09可以吗?
FX-GP试了通迅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FX-GP吗?FXGP的下载线用普通的SC09可以吗?
FX-GP试了通迅不上。

换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缆

换什么型号的电缆?推荐下连接吧。
工控肥仔

网友C:
这是你破解了别人的写程序,没有破解好,程序有很多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你破解了别人的写程序,没有破解好,程序有很多不显示

有办法完整吗?

网友D:
程序丢了,不完整!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