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7):
OMRON 新手
NJ系类 EIC202 当从站,sysmac studio 要如何设置.
看了手册只找EtherCat ECC202 当从站的设置

网友A:
使用以太网标签通讯配置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gione) 热心助人!

网友B:
    用Sysmac Studio新建工程时,设备类型选择【从设备终端】,设备选择【Ethernet/IP耦合器】,然后在工程里配置挂载的模块,和ECC的耦合器差不多操作。然后配好模块后在IO分配那里看看输入输出分别时多少字节,做标签链接时要匹配。标签链接设置可以用Sysmac Studio或者Network Configurator来配置,我个人喜欢用Network Configurator。
  • 下载积分:+2(gione) 真诚感谢!

楼主:
    有没有书籍可参考.看的一脸懵逼
    目标变量是啥

楼主:
    求大侠做个范例
    NJ101连接EIC202  IO模块各2的设定,标签的连接

网友B:
    NX/NJ和EIC做EIP通讯,没有啥设定,一般就是IP地址。如果用Sysmac Studio做EIP的标签连接的话,注意一下下面的地方。
    我建议真的用Network Configurator做EIP标签连接比Sysmac Studio直观方便。
    图1和图2,设置EIC耦合器的输入输出的数据大小,
    图1

    图2

    这个数据大小是在EIC的配置工程里确认的如图3。
    图3

    样例是随便做,特别是EIC的配置工程的IO是随便挂
  • 下载积分:+3(gione) 热心助人!

楼主:
    弱弱问一下100  148 是什么意思.怎么知道要输入什么

    最近搜索许多范例.ABB机械手.KUKA   EDS导入
    目标变量大都为101 102
    可是从没提及为什么是此数字???

网友B:
    100是输入的实例ID,148是输出实例ID,只要你在对应输入【1】就会有下拉菜单可以选择的。
    sysmac studio就是这个实例ID的指引说明不明确,很多人刚接触的话,很容易配不了。
    所以我还是真的建议用Network Configurator,很明显就是有输入输出实例ID选择的。
    正常安装Sysmac Studio或者CX-One的话,都是有Network Configurator的。
    欧姆龙的DeviceNet和EIP网络配置的话,还是用Network Configurator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是输入的实例ID,148是输出实例ID,只要你在对应输入【1】就会有下拉菜单可以选择的。
    sysmac studio就是这个实例ID的指引说明不明确,很多人刚接触的话,很容易配不了。
    所以我还是真的建议用Network Configurator,很明显就是有输入输出实例ID选择的。
    正常安装Sysmac Studio或者CX-One的话,都是有Network Configurator的。
    欧姆龙的DeviceNet和EIP网络配置的话,还是用Network Configurator比较方便。

    感谢指点迷津。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