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WORKS3事宜

楼主(2022-06-27):
从DEVELOPER到WORKS2,用的比较习惯。接触WORKS3时间不是很长,有些不习惯:字体小(已放到最大),一行程序只有缩放才能看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去年我也问过这问题
GX WORKS3打开,然后点视图----颜色及字体---梯形图编辑器下面---字体设置改为用户设置----字体右边三个点----大小进行修改,最后确定----再确定,完成大小修改。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还请多指教。正在学习5U的功能指令,感觉普通指令比较好懂,定位指令和特殊寄存器和3U差别较大

网友B:
5U貌似更偏向于欧洲的编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