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7):
这图片上这个DOG ON移动量不能设置成负数嘛   设置成负数就报错991(超过范围)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A:
这个一般是回零后向前正向移动的,想做原点负方向补偿,可以回零后,向后相对定位设定距离后,将当前值设置为零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网友B:
不可以的啊,你也可以回原点后当前位置设为其他数值来改变位置

网友C:
回零点后再往负极限方向再移动距离。原点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