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7):
各位大佬
电源开关线标号过后L13 N13编号  为什么过了KM1就变成了L130 N130  为什么不是L14 N14或者L15 N15这是什么规律呢
小弟小白一枚  请教各位大佬指教一下 万分感谢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A:
你把它想象成目录树,一级目录下包含二级目录,同一分支下的都是这个分支的子目录
  • 下载积分:+1(小白来巡山喽)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2(gz068909) 好的 谢谢

网友B:
    你可以理解成为一个家族的人,都是一个姓,名字不同而已,都是姓一个姓氏。同一条线路下,经过开关或元器后状态不同就要用新的编号来表示这一段线路,以区分
  • 下载积分:+2(gz068909) 好的 谢谢回答 学到啦

网友C:
    无论怎么标注,你可以这样理解:在电源母线出来第一线就LN,每个分支代表不同的回路,每每经过一个器件就分别依次是组合L1N1L2N2,L3N3L4N4,L5N5。L11N11,L21N21,L31N31,。L12N12,。L13。L14。。编号的作用主要是区别每一路功能控制回路,编号也有好几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主要是你知道是怎么编制的就行例如,第一回路是电源控制回路,第二回路是PLC模块,每三回路是220/24V直流稳压,第四是变频器控制。第五是电机调速控制回路等等
  • 下载积分:+3(gz068909) 嗯嗯 谢谢 长知识啦

网友D:
    个人觉得变成N14比较容易理解 直接变成L130确实让人有疑问,
  • 下载积分:+2(gz068909) 就是呀 不好理解
  • 以中华智能制造崛起而奋斗不息,以中华千年文化崛起而止于至善

网友E:
    那为什么L130 N130过滤波器没有降级而是用的L131 N131
引用 网友A:
    你把它想象成目录树,一级目录下包含二级目录,同一分支下的都是这个分支的子目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为什么L130 N130过滤波器没有降级而是用的L131 N131

    这个没必要纠结,个人的标记的习惯,只要不重复就可以,人家解释的已经很清楚了,线号没有硬性的规格要求,只是方便调试查修。
  • 下载积分:+3(gz068909) 学到啦

网友G:
    线号分配有时在跨越点会空出一些数字点留作后续增加备用

网友H:
    这个大概是日系图纸,左边从上到下,有数字标注的,12,13各自对应一组平行区域。
  • 下载积分:+1(gz068909) 就是日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b那为什么L130 N130过滤波器没有降级而是用的L131 N131

    我也想问问 标识有点不太好理解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I:
    你这够好了,有些线号几乎是没有任何意义,但人能做到每根线都有唯一线号

网友J:
    分享一下你们的图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