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liangdt

楼主(2022-06-28):
我的电脑很老,已经用了十年,于是618买了一台新笔记本电脑。
以前没有做过西门子s7-300/400/1200/1500、西门子触摸屏等项目,所以也没有在电脑安装博途软件。
现在看到论坛网友发的安装镜像有点懵了,不知道该安装哪个版本。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04114-page-1.html
文件夹里面有五十多G,总不可能都是要安装的吧?下面还有网友说缺【startdrive】。大家是安装哪些版本的呢?

网友A:
最好多装几个插件 ,要不碰到的程序有时候打不开
liuliangd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多装几个插件 ,要不碰到的程序有时候打不开

你是安装:TIA_Portal_STEP7_Prof_Safety_WINCC_Adv_Unified_V17
文件夹里的还是安装:TIA_Portal_STEP7_Prof_Safety_WINCC_Prof_V17
文件夹里的软件?是所有版本都安装还是选择哪个版本安装?

网友B:
不需要WinCC的安装专业版,需要WinCC的安装高级版。

网友C:
安装了没有wicc的,改装有wicc的可以吗

网友D:
装专业版本就可以了, 覆盖比较全。 区别在于WINCC 是否可以独立安装。专业版不能再去独立安装老版WINCC,  高级版可以独立安装, 另外有些用不到的别先别去管,以后慢慢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liuliangd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WinCC的安装专业版,需要WinCC的安装高级版。

如百度云盘截图所示,如果要安装Win CC,“TIA_Portal_STEP7_Prof_Safety_WINCC_Adv_Unified_V17”文件夹下的4个软件都要安装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百度云盘截图所示,如果要安装Win CC,“TIA_Portal_STEP7_Prof_Safety_WINCC_Adv_Unified_V17”文件夹下的4个软件都要安装吗?

安装 adv_unified 就可以,但是要全部下载放在一个文件夹里,你点安装后会自动解压TIA所有的ISO文件百度网盘分享的包都不知道有什么,软件一般都建议在官网上下载仿真功能需要单独安装PLCSIM
博途V17: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us/en/view/109784440

网友E:
博途实在很麻烦

网友F(2023-05-13):
不错不错!路过刚好了解一下!

网友G:
听说,装在U盘中,虚拟机; 哪里笔记本PC要用,就插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