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8):
买了若干数量套装的台达A3/B3 做工程改善,伺服参数一直用手动调试,费时费力,想用 ASDA SOFT调试,安装后死活找不到伺服,提示驱动异常。

用网卡版的驱动精灵检查无异常。咨询台达销售数次,无回信。请走过路过网友或厂家技术人员指教一二。 感谢!

 电缆用的是普通usb mini

如下图片:

网友A:
驱动精灵,驱动人生都试一下,联网更新驱动一般就可以自动安装,
  • 下载积分:+1(gjs123) 真诚感谢!
  • qq群542424997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精灵,驱动人生都试一下,联网更新驱动一般就可以自动安装,

    驭动精灵试过了,明天试驱动人生!谢谢

网友B:
    伺服软件用5。几版的,驱动禁用签名试试,协议用志用协议,不要用MODBUS

网友C:
    引用楼主gjs123于2022-06-28 20:07发表的 台达A3/B3 伺服ASDAsoft 找不到驱动 :
    买了若干数量套装的台达A3/B3 做工程改善,伺服参数一直用手动调试,费时费力,想用 ASDA SOFT调试,安装后死活找不到伺服,提示驱动异常。

    用网卡版的驱动精灵检查无异常。咨询台达销售数次,无回信。请走过路过网友或厂家技术人员指教一二。 感谢!

    有安装 ASDA Soft V6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软件用5。几版的,驱动禁用签名试试,协议用志用协议,不要用MODBUS

    不解:
    1,5.几版能支持最新A3系列吗?
    其他几项没试过  有空试试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安装 ASDA Soft V6 吗?

    仔细看图片,有的

网友D:
    官网找过了吗?

网友E:
    驱动人生比驱动精灵好用,不行换电脑再安装,再不行装win7  64位虚拟机尝试安装驱动,装好驱动,查一查驱动器和线有没有问题,替换试一下,不要在一个地方拼命钻牛角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精灵,驱动人生都试一下,联网更新驱动一般就可以自动安装,

    早上上班第1时间下载驱动人生网卡版最新版,安装后驱动管理 下无异常驱动。
    但实际上设备管理器ASDA-A3打了个感叹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驱动人生比驱动精灵好用,不行换电脑再安装,再不行装win7  64位虚拟机尝试安装驱动,装好驱动,查一查驱动器和线有没有问题,替换试一下,不要在一个地方拼命钻牛角尖

    电脑换了2台,系统装过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网找过了吗?

    软件是官网下载的,没有看到异常处理方法

网友E:
建议楼主装win7 虚拟机试试,还有USB线和驱动器都换一个看看,正常驱动安装成功,连不上,大概率为硬件问题

网友A:
他们网站应该有驱动安装包的的,台达网站再去看看      ,有没有换别的通讯线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网站应该有驱动安装包的的,台达网站再去看看      ,有没有换别的通讯线试一下,

谢谢,换了2条USB Mini线还是一样,不知道台达A3是否要专用下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ASDA-Soft V6.3.1.0 试试最新版本,如果不行,手动安装驱动试试
https://filecenter.deltaww.com/Products/download/06/060201/Software/DELTA_IA-ASDA_ASDA-Soft-V6.3.1.0_SW_TSE_20210409.zip

感谢分享,目前用的就是这个版本,手动安装也试过了。奇怪的很

楼主:
Asda soft  可以找到com口,点新增设备时提示连接失败。驱动异常

楼主:
松下的伺服最方便调试的,一装就成劢,台达一个驱动整蒙了

网友E:
换一个低版本的软件试试,不要用最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一个低版本的软件试试,不要用最新的

改天试试   感谢回复

网友G:
台达的软件是垃圾,上次用了一次,有时连的上,有时连不上,重启多试几次看运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