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总线某个掉站能否直接将其删除

楼主(2022-06-29):
大佬们,江湖救急,搞不了,第一次接触西门子profibus总线,西门子318-2plc,sf灯常亮,bus2f闪红灯,在线监测发现有个温度采集器掉站,这个采集器已经不用了,但是硬件组态依然有,程序中应该也有调用相关地址,现在我想直接在硬件组态中将这个设备删除,能否可行?不然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删除了也可以,不删除CPU也可以运行啊!把bus线接好,如果是最后一个的,终端电阻拨好!把这个站点的相关程序删除了就好啦 。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从程序中能够找到所有的相关调用,担心删除不干净
引用 网友A:
删除了也可以,不删除CPU也可以运行啊!把bus线接好,如果是最后一个的,终端电阻拨好!把这个站点的相关程序删除了就好啦 。

网友B:
我觉得你在硬件组态里面把这个子站的看门狗检测的勾去掉就可以了。
QQ: 2490453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