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_如何使用Tellus4或V-Server直接与触摸屏V9连线操控

楼主(2022-06-29):
客户不想使用免费版的VNC与FUJI V9连线操控
请教如何使用Tellus4或V-Server直接与触摸屏V9连线操控
Tellus4 或V-Server 目前使用Lite版作测试

网友A:
Lite版本仅用于TS系列。
V9系列你要使用Tellus软件,连线操作你还需要V-Server,没有USB加密狗的情况下你可以连线100次
TELLUS软件和V-SERVER软件富士电机免费提供,其FELIB网站提供了下载。
VNC的方式是最廉价的方式了。。。。如果觉得不稳定,可以使用收费的VNC软件。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