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川伺服485控制

楼主(2022-06-29):
第一次用禾川的伺服,X3E的,用485控制,目前是点动可以动,不知道怎么去做动作,个人理解是通过触发内部位置指令去做,但是要怎么触发呢?而且很狗血的是禾川这个通讯断开最少还要维持0.5s,实际试过低于两秒给伺服使能都会ON/OFF切换,所以最少设置两秒,设置两秒之后变得我触发DI18一下,他都会转动两秒。有没有知道的老哥
财神财神,帮帮穷人。

楼主:
差不多搞明白了,本来想省接线的,但是是真难用,程序繁琐的还不如去接线
财神财神,帮帮穷人。

网友A:
是plc写通讯麻烦吧 伺服参数一下就不用搞了

网友B:
用禾川Q0/1系列PLC+X3EB走EtherCAT总线你就没这么多烦恼了

网友C(2022-08-27):
我想用三菱FX3U-485控这禾川伺服,能给个你成功的例子吗?谢谢大神了!
代PLC编程 15680448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