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线下称重用什么算法计算重量

楼主(2022-06-30):
在流线下面安装压力传感器,用三菱PLC采集称重模拟量,进行流动称重有大佬给提点下怎么做计算吗?

网友A:
有专门做流水线称重的,具体时间在流水线插入它的机器,然后根据重量,后面的皮带就会进行推料或者倾斜溜走……

网友B:
我做过,用四个光电传感器,带232通讯的表头,带232通讯的PLC(我用的三菱FX2N) ,把表头的秤重数据读出来,然后根据光电信号来判断,如果与设定值一样就继续走,如果不一样就停并报警,提醒人员检查,检查完毕再重新称重,在设定范围内继续运行,如此循环。

网友C:
最好有个顶升的共建模块,然后独立出来称重,不然会不精准。
交流学习进群的加我VX: KAERSI- QQ:202064006

网友B:
流水线分成三部分:
a:生产流水线;
b:秤重流水线;
c:缓冲流水线(我这里称完还需要打包的,所以我把最后一道叫缓冲段)
在a的末端,c的前端,b的首末端都是装有光电传感器,首先在人机界面设定标准重量,然后开始启动流水线,当物品过工a到b时,判断物品脱离a和b首端光电开关后,停一秒稳定后称重,并比较,在范围内就继续把物品往后移(全速移走)如果不符合就象我在2楼回复一样处理,3楼说称不准是因为没有停止的动作。另外秤重要独立出来才能称得准。

网友D:
还是要看具体产品和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