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3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直流供电的加热器,多数情况下加热器都是交流供电比较常见。最近遇到一个项目是直流供电,固态继电器控制。客户要求加热器断线过流要报警,如果用电流传感器检测电流,然后信号给PLC,成本有点高,领导不同意。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个情况吗。一个电流变送器外接一个模拟量模块 才能搞定。问了很多人,有人介绍了这个US16,想定过来用。
不知道有人用过吗?用过的交流一下哇  谢谢!
具体参数如下:
电流范围: 5A  20A  50A  100A  200A  500A
电        源:  DC24V   220V 可选
累时功能: 自动累计加热器运行时间
跟踪方式: 自动跟踪
安装方式: 默认导轨安装  可选面板安装

楼主(2022-08-08):
这是说明书

网友A:
直流电流表有的带模拟量输出

楼主:
检测直流加热器断线   和直流变送器 功能有不同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B:
有个省钱的办法不知当讲不当讲
并联一个继电器来,常开点信号给到PLC,检测断线~~~~
串一个熔断器,放个电阻丝,限流~~~~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楼主:
你的想法 是否认真思考过?  继电器并联到哪? 并联到加热管2端?加热器的供电没了可以检测到。 你认为这样可以检测到加热器断线?
加热管断线 是内部断线  这个时候 加热器两端仍然有电压的,如何能判断断线。 加热器断线要检测电流。

网友C:
加热器串联欠电流继电器。电流正常,继电器吸合,常开触头闭合。电流不正常(欠流或断线),继电器释放,常开触头断开。把常开触头连接到PLC输入端。如果要检测过流,可选择过欠流继电器。那个US16就是数字式过欠流继电器

楼主:
也不能这么做。为啥? 当温度到达设定值,温控表停止加热,那么此时无电流,PLC 得不到信号,是否判断断线呢? 如果仅仅是检测电流有无的确用电流继电器就可以,但是。。。。。这是温控表控制加热,而且并非一直处于加热状态。

网友D:
那么就在PLC里做判断 是温控停了导致的无电流还是断线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不能这么做。为啥? 当温度到达设定值,温控表停止加热,那么此时无电流,PLC 得不到信号,是否判断断线呢? 如果仅仅是检测电流有无的确用电流继电器就可以,但是。。。。。这是温控表控制加热,而且并非一直处于加热状态。

你没搞清楚过欠流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它是在设备工作时判断电流是否正常,并给出相应的检测信号。设备没工作,它给出的信号当然没用!温控器控制加热器工作,温度达到某个值,控制设备停止工作,那么还要看过欠流继电器的信号干什么?

楼主:
首先温控表并非一直处于加热状态,温度到了 你用电流继电器当然就不能检测加热器断线了。如果电流继电器都能用,欧姆龙  炜固的加热器断线报警器生产了干啥? 就不应该有市场。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比如PLC控制加热,比如PLC可以和温控表通讯能够知道是否处于加热状态。否则你这么用 的确会误判。你可以网上搜索一下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和过电流继电器的区别。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不能这么做。为啥? 当温度到达设定值,温控表停止加热,那么此时无电流,PLC 得不到信号,是否判断断线呢? 如果仅仅是检测电流有无的确用电流继电器就可以,但是。。。。。这是温控表控制加热,而且并非一直处于加热状态。

温控表+输出的信号既控制SSR也控制US16的功能端,不加热时US16是不输出报警的,只有温控+信号有时才会报警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温控表并非一直处于加热状态,温度到了 你用电流继电器当然就不能检测加热器断线了。如果电流继电器都能用,欧姆龙  炜固的加热器断线报警器生产了干啥? 就不应该有市场。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比如PLC控制加热,比如PLC可以和温控表通讯能够知道是否处于加热状态。否则你这么用 的确会误判。你可以网上搜索一下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和过电流继电器的区别。

加热器断线报警、过欠流继电器的过欠流保护和A/D转换模块的输入断线报警,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检测工作电流是否正常,电流不正常且超过报警设定值,就会发出报警信号。只有设备在通电工作时才能检测电流,不通电工作怎么检测电流?怎么判断断线?A/D转换模块目前也只有输入电流信号功能的,才有断线报警。输入电压信号的,没有断线报警,因为不好检测电流。温控器和过欠流继电器的功能根本是不同的,你完全混淆了。两者如果组合应用,各自起着不同的作用。温控器是采集加热温度,温度检测值与设定值比较后,根据比较结果控制加热器工作。过欠流继电器是检测加热器的工作电流,如果工作电流超出过欠流设定值,就会发出报警信号(断线可以看作欠流的一种特殊情况)。两者组合应用是不会冲突的,温控器控制加热器工作时,就输出一个信号给PLC,PLC此时要读取过欠流继电器的检测信号,判断加热器是否正常工作。温控器控制加热器停止工作时,也输出一个信号给PLC,PLC此时不读取过欠流继电器的检测信号,这样不会出现加热器正常停止工作时的误报警。至于产品是这样那样的功能,那是厂家自己搞的。那就看实际中有多少应用价值,市场占有率有多高。有些产品虽然功能不多,但是性价比、质量、使用效果很好,因而获得很好的市场份额。有些产品尽管功能很多,但因种种原因,却没有获得很好的市场份额,最终可能被淘汰出局。这种例子多了去了。

网友F:
温控自带 断线 检测   是检测的电流

楼主:
看了这么多文字, 要用过流继电器还是一句话: PLC 必须知道是否处于加热,才能通过过流继电器去监控是否断线。这和我说的没啥冲突。你要知道温控表是否处于加热状态:1 485通讯   2  IO 信号。一个直流过流继电器 不便宜吧。如果PLC和温控表已经有了通讯功能,那么到没啥成本增加。如果温控表方便给一个加热IO 信号  也是没增加成本。但是有的温控表没有485  也没有加热IO 信号给PLC  这个时候的成本要增加多少。还有一个方法 也可以电流变送器  送PLC。  解决断线监控的方法很多, 关键看成本。

网友G:
你们在争论啥,没看出来这本质上是个广告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这么多文字, 要用过流继电器还是一句话: PLC 必须知道是否处于加热,才能通过过流继电器去监控是否断线。这和我说的没啥冲突。你要知道温控表是否处于加热状态:1 485通讯   2  IO 信号。一个直流过流继电器 不便宜吧。如果PLC和温控表已经有了通讯功能,那么到没啥成本增加。如果温控表方便给一个加热IO 信号  也是没增加成本。但是有的温控表没有485  也没有加热IO 信号给PLC  这个时候的成本要增加多少。还有一个方法 也可以电流变送器  送PLC。  解决断线监控的方法很多, 关键看成本。

本来一个简单的温度控制+过欠流保护,让你说得过于繁琐,绕了很多圈圈。其目的是什么?可能就是别人说的要推销产品!推销产品也无可厚非,只要性价比、质量、使用效果好,相信会得到市场认可。而你在这说这样说那样,对于业务能力不够的人来说,会觉得云里雾里的,不知其所以然。对于有一定业务能力的人来说,感觉就是故弄玄虚,卖力夸大产品功能。这样做反而适得其反,弄巧成拙。

楼主:
   高看了。  直流加热 很普遍吗? 好像 很多人都没听说。又被带节奏了。不会又是美帝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看了。  直流加热 很普遍吗? 好像 很多人都没听说。又被带节奏了。不会又是美帝吧

给你说技术,说推广。你要扯政治,还想着上纲上线,你不是推广产品US16吗?与美帝有关系?谁在带节奏?以为别人眼睛没擦亮吗?直流加热很厉害吗?你到是说说有什么高深的?与交流加热相比,有哪些优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