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M8170和C235哪个的响应速度快一些

楼主(2022-06-30):
使用对射传感器检测一次物料飞出,三菱FX1S,分别使用过M8170和C235(out C235 k1),偶尔还是检测不到。想问一下这两个哪个响应速度更快些,看手册C235是60KHZ,M8170好像得脉宽50us,

网友A:
高频率的检测或者计数,传感器的响应频率也是要考虑的,传感器质量不好,或者响应频率不够,也会出现误测或者感应不到的现象

网友B:
用输入中断可以吗

网友C:
用高速传感器之类的,然后再用输入中断,保证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