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30):
在做的新项目,要控制15轴伺服,准备用5U本体+FX5-32ET/ES定位模块。请教:32ET的内部定位寄存器怎么定义的啊?一直未找到资料

网友A:
FX5-32ET/ES  只是一个16入,16出的扩展。不能控制伺服,不能发脉冲。
能发脉冲的扩展是FX5-16ET/ES-H   这个-H就代表可以发脉冲。
但这个模块最多也只能装4个,每个模块2个轴。
加上本体4个轴,一共也才12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5-32ET/ES  只是一个16入,16出的扩展。不能控制伺服,不能发脉冲。
能发脉冲的扩展是FX5-16ET/ES-H   这个-H就代表可以发脉冲。
但这个模块最多也只能装4个,每个模块2个轴。
加上本体4个轴,一共也才12轴。

谢谢站长,才接触5U,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B:
超过10轴上总线算了

网友C:
上汇川 上信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