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30):
欧姆龙两个DRM21远程IO设置方式?
请问大佬:现在现场已有一台CJ2MCPU34+drm21+5个普通IO模块。现要将普通IO模块全部换成远程IO模块,组D网用DRT2模块。已经有一个DRM21(已经组好网络并带有很多模块),现在再加一个DRM21在旁边,然后把新的远程IO组网到新的DRM21上,不干涉之前的组网。由于没用过欧姆龙这种配置,请问下几点:
1:新的DRM21旋钮拨码怎么设定?是跟原模块设置成一模一样还是在个位编码+1,还是其他?
2:众多新的从站模块拨码怎么设置,然后新的IO点的输入输出地址怎么设定?如第一个模块I点从多少开始?有8点,有16点的。第二个模块怎么设置?最好举个例:如:0号输入模块从I3200.0~I3200.7是不是这样?如何避免和之前的重复。
3:输出模块怎么设置?理论上应该和输入一样吧?
4:关于节点号跟IO地址的关系?
5:是先把硬件做好连线在读取节点还是先改好程序再设置节点?因为涉及到要修改程序,现在没用过这种感觉无从下手,如现在I0.00改成3200.00?还是改成多少?谢谢大佬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2022-08-10):
请问大神在吗?有好心人解答一下吗?

网友A:
等于是追加一个新的DRM 模块,然后同过追加远程IO来替代原来的IO是吧。
新的DRM21模块的拨码一定不能跟之前的重复。
从站的拨码自己拨,不重复即可。
DRM21的设置都在IO表里面编辑设置,从多少号开始,需要设置什么,可以参考之前的模块。
先做好设置程序节点,再传入设备。